一台老功放开机十几秒的时候音量以及信号切换管用

楼主(2020-02-21):
代换过编码电位器不管用,它的显示采用VFD,CPU是6158A,没有关于此集成电路资料,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芯片缺资料。
三大要素必须查。

先谢谢了,供电5V正常,只是开机瞬间音量控制管用,过十几秒后就不管用了,但是下面的微动开关调节别的功能管用,挺奇怪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净阴可能误动作。

屏幕的音频电平随着播放的内容在变化,并且喇叭还有声音,音量固定在开机瞬间调节的最后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产品说明书,
可能是设置问题。

谢谢,说明书没有了,搜索也找不到关于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只能百度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或许能提供。

时间长了,卖家联系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