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没有账户密码怎么办

楼主(2020-02-21):
vivox21A手机双清了一下,开机需要账户密码才能激活,可是手机号早就不用了,密码也忘了,大家看看有没有办法弄啊?

网友:
找固件刷机。

网友A:
有可能刷机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
线刷,一般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刷,一般可解决。

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刷机就能解决问题

什么软件

网友:
可以用维修工具软件清掉,都是要收费的。这个叫帐户锁。

网友:
只能强刷。线刷宝。

网友C:
远程可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远程可帮你解决……

能搞定小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