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72变频机,显示E7.

楼主(2020-02-21):
  客户报修显示E7不能操作。查看这台空调原始故障是老鼠咬线。只是咬破线皮没有断。全部线路分别包扎之后通上电,开启运行,室温22,开制冷16.内机运行数分钟,显示E7并停机保护不能操作.开内机看,通讯灯一直闪。测电压也有跳变。这样看是通讯正常的表现。再次开机运行观察。还是一样。
  又想到各种奇葩的故障代码显示,于是断开通讯脚,再次测试。还是内机数分钟后报E7.确定是通讯故障。怀疑老鼠咬线后零火线串电击穿零件,拆外机板回来查看,结果通讯光耦正常。
  请教各位师傅,这样还能查什么?内机板有可能吗?
通讯电路有查看。其它电阻和二极管检测都很简单。常见的也是光耦软故障。

楼主:
1=0.12=1.634=05=1.46=10.67x8=88跳动不稳 故障时180或者150 启动22不足!!!!坑

网友:
有电子基础继续查,通讯电路不仅仅只有光藕。

网友:
通讯线路查下

网友:
2楼说得对

网友:
同意上面见意!

网友:
还是换根线稳妥,通讯线不是相通就能用,线与线之间绝缘可能不良或有干扰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
外机主板电压正常吗

网友:
线换内外机线,再测量光耦上跳变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