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天鹅洗衣机出现错误代码不能使用怎么处理?

楼主(2020-02-22):
家里的一台小天鹅洗衣机,一年前换了控制板,现在又出错误代码“FP",也有可能是F8,因为不知道是不是数码管也坏了部分,开机通电正常,但是有电流声,其他按键都不能用,只有电源可以开关,求大神指点一下,应该怎么维修才能解决,因为控制板有显示和有电,所以估计是其他地方有问题了!!!

楼主:
控制器的型号是Q3018CL(B)

网友A:
换的是原装控制板?
滚筒?波轮?,,,说的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的是原装控制板?
滚筒?波轮?,,,说的清楚点,

是波轮的,控制板不是原厂的,网上购买的一个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戴妈只是个传说;
检查测量再分析。

检测水位器电压正常,有2.5V电压,但是水位器的好坏就不知道怎么检查了!

网友:
继续换一块吧

网友C:
换换水位传感器连接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换水位传感器连接线试试

水位器已经换过了,现在没有出现错误代码提示,但是又出现电机不转的问题,换了电容还是这样,一通电就有明显的电流声,进行脱水操作,电机不转,用手帮助一下可以转,但是转速很慢,还停不下来,只有关电源才行,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机也坏了?

网友:
维修看数据,测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