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LED55C2080I.开机屏亮一下黑屏.

楼主(2020-02-22):
ZLM41AIJ机芯.检查+12V稳定,LED+开机马上测90多伏.背光驱动供电57V,正常电压是47V,查LED-开关控制三极管QSL9,[A684]开路.换后正常.

网友:
有信号时,黑屏后听有无声音,有音是一般是背光故障。

网友:
怀疑是看着图纸或资料想着故障在看图修而不是看板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