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钟自制「加密狗」,没有U盘谁也用不了你的电脑

楼主(2020-02-25):
ps:「机密狗」是一种身份认证的硬件,只有当「加密狗」连接时,设备或程序才能启动。

首先插入你的U盘,在U盘中新建「文本文档」,名称随意,扩展名也随意(例如: Key.MY)。

然后再新建一个「文本文档」,打开在里面输入

if not exist F:key.my shutdown -s -t 1

意思是 如果 F 没有 Key.MY 则在 1 秒内执行关机命令。(你的 U 盘在电脑中可能不是F盘,根据实际情况输入,如果把 -t 后面的数字是倒数时间,单位是秒)

保存后给它取个响亮的名字,扩展名改为 .bat (批处理文件)

然后将这个 .bat 复制到 C 盘中某个“角落”

在开始菜单搜索打开「组策略」

Windows 设置 - 脚步(启动/关机) - 启动

找到你刚刚藏到C盘中的 .bat 文件一路确定保存

这样你的简易「加密狗」就完成了。开机如果不插入U盘的话将会自动关机。

原理是开机启动 C 盘中的 .bat 文件,执行命令检查 F 盘中的 认证文件,如果没有找到文件将自动关机。

家庭版没有自带「组策略」,需要先安装「组策略」,做法是在桌面新建一个「文本文档」并在其中输入以下内容后保存。

pushd "%~dp0"
dir /b C:\Windows\servicing\Packages\Microsoft-Windows-GroupPolicy-ClientExtensions-Package~3*.mum >List.txt
dir /b C:\Windows\servicing\Packages\Microsoft-Windows-GroupPolicy-ClientTools-Package~3*.mum >>List.txt
for /f %%i in ('findstr /i . List.txt 2^>nul') do dism /online /norestart /add-package:"C:\Windows\servicing\Packages\%%i"

将文本文档修改为 .bat 扩展,右键已管理员身份运行,这样系统会下载安装「组策略」。

建议将C盘中的 .bat 文件和U盘中的认证文件都隐藏避免误删。

如果你的 U 盘丢了,可以重新制作一个 认证文件放到新的 U 盘中,或进 PE 删除 .bat 文件。

网友:
重装系统破姐了

网友:
太麻烦了,自带密码就行了

楼主:
您好,如果防小会有用的。@androider

网友:
这个算是山寨的加密狗,没多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