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美的微波炉电脑型,插上电不通电没反应。

楼主(2020-02-25):
检查过保险丝,温控器都没问题,查了有电到主板上,现在就是主板和触摸屏不知道怎么查?请教大师们?现在该怎么做?

网友:
仪表的干活。芯片的三要数。经验技术的到位。
以上三点不具备的,软妹纸准备好也行。

网友:
如果是用户建议去维修店

网友:
插头没电?

网友:
电源板修下

网友:
这个真不是能指导下用户就能修好,建议找师傅给修。

网友:
检查电源板

网友:
是不是线路板是哪个线头断了?再仔细查查。

网友:
别瞎整,找师傅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