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小神童XQB50-10洗衣机不能排水维修

楼主(2020-02-25):
家里的一台海尔小神童XQB50-10波轮全自动洗衣机,进水、洗衣模式都正常,选择脱水模式后,洗衣机不能排水,但有咯咯咯的响声,拆开后盖没有发现明显问题,摇晃内部的悬挂外桶,突然开始排水,排水后也能进入甩干模式,关机重新选择脱水模式,咯咯咯的声音又响起,不能排水故障依旧。麻烦维修过此类故障的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
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指教!是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A:
非维修人员都想进论坛免费维修呵呵,这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维修人员都想进论坛免费维修呵呵,这不好啊

这里是技术交流相互学习的地方还是收费的地方?难道求助一个问题也要像律师咨询一样要按时收费吗?你没听过那句老话:“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吗?你连一个技术贴都没有发过,免费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凭什么在这里不劳而获、指手画脚?还非维修人员?你的技术很高吗?你在维修过程中没有借鉴过别人的经验吗?你给自己家里修理东西难道还要收费吗?没有回答问题、解决问题的本事,还在这里胡咧咧,呵呵,竖子无德、大言不惭这不好啊!

网友B:
机器主要毛病是不能排水,排水的主要是牵引器,你可以进入单脱水模式,
<1>看看牵引器是否拉到位,咯咯响到打滑说明牵引器机械齿轮坏了,换同型号。
<2>若也拉到位了还不排水,说明水堵坏或水堵有异物,换水堵或清理异物。
<3>若牵引器无动作,查牵引器的引线,查电脑板。
你晃动外桶能排水,主要怀疑牵引器导线特别是捆绑处是否内断,牵引器齿轮坏或水堵有异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是技术交流相互学习的地方还是收费的地方?难道求助一个问题也要像律师咨询一样要按时收费吗?你没听 ...

首先你是顾客,第二你跑来问,这样对我们同行不好,第三你这人满口吾乎者也得感觉你有点那种,很反感,第四自己感觉自己厉害自己去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是技术交流相互学习的地方还是收费的地方?难道求助一个问题也要像律师咨询一样要按时收费吗?你没听 ...

什么斤斤计较?把你会的教给用户,他们自己修你喝西北风呀?,我还没见过去医院看病哪个大夫白告诉你需要吃什么药然后告诉你去外面药店买去
这里是论坛,是维修同行技术交流的地方,取长补短。不是用户向家电维修人免费咨询的地方连最起码的维修知识都没有一看就是用户还耐心的给他讲怎样怎样修,他修好了维修人员就该下课了,喝西北风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主要毛病是不能排水,排水的主要是牵引器,你可以进入单脱水模式,
<1>看看牵引器是否拉到位,咯咯响 ...

非常感谢师傅的教诲,按照你的步骤逐项检查,确定是牵引器的问题,已经网购了,等修好后我要发一个维修贴,把你的分析介绍写进去,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是技术交流相互学习的地方还是收费的地方?难道求助一个问题也要像律师咨询一样要按时收费吗?你没听 ...

看你提问的问题,你就是一个用户,毋庸置疑。洗衣机最基础的技术你都没有,我没有说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