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监控距离2米多的维修台,摄像机镜头怎么选

楼主(2020-02-27):
计划在维修台上方安装一个摄像机,用来重点录像维修台上的一些操作。用4MM的范围太大,细节看不清楚。后面装了8MM200万的 ,相对要清晰了。不过感觉还是不够清晰。有没有可能是因为8MM的用在2米多距离下,不在它的焦点上,导致聚焦模糊了?还是我选择的像素还不够?如果是焦点不准导致模糊,可以拆开手动调整聚焦吧?

网友A:
用可调焦的,300或5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焦的,300或500W的

厂方已经调整好了,启不到作用。

网友:
清晰和聚焦要分清,确定不是距离引起的不清晰。再看看摄像头和设备是否虚标,不要使用模拟摄像头,1亿像素都没用

网友:
2米距离,200万像素、1080P视频已经很清晰了吧?焦距短,4mm头子足够了,把画面中心对准要监控的位置,不要买杂牌摄像头,大品牌产品质量可靠,数据不缩水,用着放心

网友:
2m距离选6mm400万像素海康摄像头绝对错不了,8mm太近了,4mm广角也不合适,最主要的是安装角度,

网友:
搞个200W或400W的海康球机,需要调整位置和焦距距离只需要鼠标轻轻一点

网友(2020-04-07):
6mm的应该能够适应

网友:
500w  雄迈 海思芯片保证满足你的要求,价格还不贵。

网友:
摄像机像素在200万以上均可以,关键的问题是4mm或8mm是定焦镜头,建议使用带变焦镜头的品牌的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