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们滚筒洗衣机换电机碳刷比原装的窄点有影响吗

楼主(2020-02-27):
请教大师们滚筒洗衣机换电机碳刷比原装的窄点有影响吗

网友:
楼主你去买衣服自己穿尺寸也会是隨便来的吗?太大了太小了穿着会舒服?

楼主:
今天修一个三洋滚筒洗衣机电机不工作,拆开后碳刷一边磨了快完了,一也磨得还有很多,换了一付新的上去,就是比原装窄一点,装上去后,洗衣正常,脱水脱不干,出现U3代码,不知是否是碳刷窄的原故,有没遇到这情况大师们

网友:
要看窄多少

楼主:
窄2毫米左右

网友:
碳刷尺寸不合适有影响。最后是一样的碳刷,查故障代码含义。

楼主:
网上U3代码是桶心不正,但我把皮带松开不带桶,电机要到高运转时自己又马上变成低速了,始终高速转不上去,求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修一个三洋滚筒洗衣机电机不工作,拆开后碳刷一边磨了快完了,一也磨得还有很多,换了一付新的上去,就 ...

碳刷调换下用

楼主:
好的,先试下

网友:
差多了,不行!可以用大点的打磨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