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拆了个小米充电宝,换了电池然而还有问题

楼主(2020-02-28):
我也拆了个小米充电宝,里面电池上的镍也是锈蚀了。然后我换了4个正品电池,充满电,然后手机一次也没充够电(大概手机只充了2000mAH不到),充电宝就停了,灯也灭了,我拔开充电线按充电宝开关却显示充电宝还有两格电,插上充电线按开关充电宝的灯一个也不亮不充电,怎么回事?充电宝芯片坏了?

楼主:
图中电池我自己点焊换上的,原来的只显示0.1伏电,估计是假电池我没拆开。

网友A:
你插上手机没电的时候测一下电池有电没啊,再说了,这东西也没多大必要折腾。

网友:
这种电池容量很多都是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插上手机没电的时候测一下电池有电没啊,再说了,这东西也没多大必要折腾。 ...

有电啊,不插上手机,充电宝灯会亮呢,显示2格电

网友:
这种电池不如我垃圾佬那里捡的笔记本电池,敲开外壳后大部分都是好的

网友:
先测量下电池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池不行也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很可能楼主是买到特色的好电池了,也就是容量巨大,相当便宜的18650

网友:
先检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