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LD32u3100

楼主(2020-02-28):
一台海尔LD32u3100灯条接触不良,开屏处理好了,装好开机满屏竖线,求指教

网友:
屏被弄坏了吧

网友:
医得头来脚反筋!
客户的赔或陪!
自家的跪或贵!

网友:
排线接好的话  那就是屏搞坏了

网友:
没拆机之前图像画面正常就是拆屏装屏的时候没注意到被搞坏了。

网友:
装好开机满屏竖线,事整大了

网友:
只有发生这个过程,下次你才更容易成功,也才能理解开屏和明白小心、小心加小心的含义。

网友:
  悲催啊 仔细看看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