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轮洗衣机洗衣不转,脱水会转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0-02-28):
全自动单缸洗衣机洗衣时候能听到嗡嗡响但不转,脱水甩干正常请各位前辈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之前那个帖子写的过于简单重新发了一个

网友A:
皮带会拆吗?会的话建议拆了皮带再试机看看,然后用心想一想。

网友:
有可能是波轮齿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会拆吗?会的话建议拆了皮带再试机看看,然后用心想一想。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哦。吃饱饭才能干的活-----------总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会拆吗?会的话建议拆了皮带再试机看看,然后用心想一想。

拆开皮带后电机运转正常,有皮带时空桶一开始也能运转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吃饱饭才能干的活-----------总承坏了。

刚刚换的新离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换的新离合器

谁换的离合器找谁去

网友:
手转波轮看转的动不?转不动离合器问题

网友:
没有换到的 继续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