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1吋CRT彩电维修分享

楼主(2020-03-03):
今天接修一台创维21T15AA   CRT彩电,用户是一位八十来岁的老人,他说让别人看了说是高压包坏了,问我有没有这个件,我说高压包型号很多也不通用,有没有只有开机看看才知道,用户同意了,于是在他的电三轮上未开盖先通电试机,指示灯不亮有轻微的嘶嘶声,很明显行管也短路了。       拆吧,三下五除二拆下后盖,见线路板及显像管上满是灰尘,很明显前位维修员也没有拆机检查,只是从用户口中推测高压包坏了,现在这种十几年的老电视修起来又脏还不挣钱,很多维修店都不愿接了。
   言归正传,先观察高压包及高压线上并没有打火痕迹,但高压帽两侧的灰尘上有几条较长的闪电状打火印痕,显然主电升高了(主电压升高造成高压帽严重打火是这款机子的通病,以前修过几例),焊下行管,+B大电容两端接100W灯泡,开机测+B电压达170V左右,迅速关机,在c610底板的管脚上并上一只50V47uF的电容,开机+B电压108V
恢复正常,用电容表测换下的c610仍有38uF的容量(不要太相信万用表,代换法很有效)。又换掉其中一只有些鼓包的+B电容(160V100uF)和行管,开机图声正常。
    不管哪种电器它都有通病,像这款机子c610失容导致+B电压大幅升高,导致烧行管烧高压包就很常见,初学者不要肓目换件,一定先把+B电压修稳定了,再换上行管或其他配件。

网友:
  CRT是越来越少了,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楼主:
谢谢您的回帖!这两天忙了白天干活没有时间,晚上也总想和各位师傅聊聊。加入论坛不久也收获了不少,也想为咱论坛做点啥的,只是才疏学浅,发的只是些粗浅的东西,师傅们大都知道,只想对初学者有所帮助。

网友:
谢谢分享,我有好几年没修过CRT了

网友:
现在CRT,一般是捡钱故障,用户确实想修时候,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好惊艳。
癫鸭过高会捣蛋。

师傅好有墨!

网友:
确实是这款机子的通病,我也修过两回。。。

网友:
谢谢分享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