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电源板通病(电源IC TEA1755T和10K电阻)

楼主(2020-03-09):
早几天维修多台创维50寸电视机,三无,电源板故障,经过检查均为电源ICTEA1755T和一个10K电阻坏,上图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给售后和同行口饭吃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这款电源板确实有这个通病,修几台了,都是这个IC和电阻坏。

网友:
这个电阻最好换大点

网友:
是谁伤害了谁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一下,电源板型号和电视机型号,

网友:
芯片伤害了电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