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6不能充电,求助!

楼主(2020-03-18):
只能用电池,正常使用,插上电没反应,呼吸灯也没有,尾插好像没坏,在电池扣板左测有5伏电压,拔了电池直接连数据线,手机也没反应

网友:
修手机的上

网友:
尾插重新焊接下看看

楼主:
感觉不是尾插的事,如果是它坏了,就不应该有电压,我量过了,有5伏电压

网友:
我的红米Note3,也是充不了电,尾插小板换的新,,扣下电池,插上数据线后没反应,小板到主板的排线有电压,主板上插电池排线线的地方没电压。最后怀疑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