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这个垃圾摄像头用什么APP

楼主(2020-03-19):
别人送朋友一个无线摄像头,盒子上的APP二维码不起作用了!高手进来看看这个垃圾摄像头用什么APP!拜托拜托拜托!

网友:
扫二维码就有啦。

网友:
扫二维码都没用说明厂家倒闭了,不能用了

网友:
李修贤疯狂代言,估计白菜价

网友A:
一般这类的都带网口,可以试试插网线用录像机或电脑安装监控软件进行搜索

网友:
可下载《有看头》手机软件试一下。我以前遇见过这种情况,那个摄像头也是个杂牌,无任何信息可查,试了好多软件都不行,最后用手机安卓版《有看头》搞好了。

网友:
有时会听到用户说 “来看看这个垃圾电磁炉啥坏了”
这时我会说直接扔垃圾箱

网友:
这个跟厂家倒闭没有关系。

网友:
用萤石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类的都带网口,可以试试插网线用录像机或电脑安装监控软件进行搜索 ...

那我试试看,到底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