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芯和八心网线在使用中有区别吗

楼主(2020-03-21):
各位电脑高手师傅们,在电脑维护时经常要接触网线之类的。最近突然发现有的网线是四芯的,以前遇到的都是八芯的。在使用时发现四芯和八芯没什么区别。既然都能通用为什么网络公司不使用四芯网线呢。明显四芯网线比八芯网线成本要低很多。有哪位网络电脑师傅能指点一下四芯和八芯网线在使用中都有什么区别和要求。购买网线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
普通4芯网线 百兆带宽足够了

网友A:
八芯网线也只能了1、2、3、6线,其它四根屏蔽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芯网线也只能了1、2、3、6线,其它四根屏蔽作用。

千兆8芯,POE8芯,百兆四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芯网线也只能了1、2、3、6线,其它四根屏蔽作用。

我用的广电,四根接电脑,四根接机顶盒----互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广电,四根接电脑,四根接机顶盒----互不通用

相互会有点影响

网友:
五类网线和超五类网线一般最多承载100兆网络,
借助特殊设备的情况下可以突破100兆,
想要更快的网络速度请购买六类超六类或者更好的网线,
实现的前提是光猫路由器等硬件设施都支持!

网友:
4芯网线带宽只有100兆,现在基本只有监控在用了,家用公司用的话G芯线已经不能满足宽带带宽了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师傅们的回复。谢谢

网友:
千兆及以上网络必须用8芯超五类以上网线。否则都运行的百兆网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