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问一个U盘系统工具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3-25):
在制作U盘系统工具时电脑先下载了程序文件,制作时首先提示电脑安装在系统里,然后下一步就是开始制作U盘。那么有一个疑问,制作后能不能卸载电脑上U盘系统程序和下载的u盘制作程序文件?譬如制作了大白菜U盘工具,电脑的系统里多了个大白菜U盘的程序,这个程序能不能卸载掉?如果卸掉会不会对U盘工具有影响?

网友:
直接卸载就行了,没有什么影响,需要的话再装。

网友:
没有影响可以放心卸

网友:
可以卸载。。。

楼主:
谢谢大家!主要对电脑系统理解不深刻。

网友:
为什么要用大白菜?是嫌弃系统里的垃圾软件不够多吗?

网友:
你下载的是优盘启动制作软件。运行这个软件能够制作由优盘启动电脑的启动引导盘。制作完成后,这个制作软件也就没了意义(除非你再次制作启动U盘),可以放心大胆的删除如果优盘继续寻找这个制作软件。那就有可能制作没有完成或者有木马。不过一般不会的。

网友:
老毛桃,大白菜锁主页,有捆绑不干净。还是是自己做个PE放心。
如果不想自己动手的话,推荐两个干净,无流氓的PE.一个是冰封,一个是优启通。

网友(2020-10-04):
可以的,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