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完410之后不制热了

楼主(2020-03-25):
志高35变频挂机,之前效果不好,今天把制冷剂放了抽半小时后重新加到表压力0.7,四通阀拔了开制热加的,加到后面突然压缩机震动和响声变大了然后就停机了,最后制冷能启动制热就不行,老师傅给支支招呗

网友A:
空调的拔了四通阀线叫加热?  空调系统正常的就是直冷模式  四通阀加电才转制热     在说 这种天气加氟  你加到0.7 那就太多了

网友:
人家用户爱咋加咋加,你们都急啥呢!

网友:
吃的太饱,撑死了

网友:
既然抽空就定量加氟最好。

网友:
找师傅啊

网友:
赞同三楼大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抽空了,加制冷剂还不定量??

没秤啊,能放掉一些吗?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的拔了四通阀线叫加热?  空调系统正常的就是直冷模式  四通阀加电才转制热     在说 这种天气加氟  你 ...

制冷剂放掉一部分能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