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品牌的投影机清零方法大全

楼主(2020-03-26):
Panasonic (松下) 投影机的清零方法

  先按“MENU”找到灯泡使用时间,再按“ENTER”三秒,出现“POWER OFF”后,关掉电源重新启动OK !

Hitachi(日立) 投影机清零方法

  开机中,按RESET健3秒,出现时间对话,选择0就OK了

SONY (索尼) 投影机清零方法

  RESES+左+右+确定(适用索尼大部分机型)

NEC(日电) 投影机清零方法

  830/840/850/440等系列时间到的话会出现二个指示灯亮,包括LAMP指示灯,清零方法是待机下按遥控器OFF健20秒左右,在遥控器底部有一个耳机插口,如果有线的话可连接到投影机的遥控器输入口,这样清零会方便一点;

3M 投影机清零方法

  在开机下,按RESET健3秒,会出现一个时间有对话,选择0就好了!

Mitsubishi (三菱) 投影机清零方法

  在待机下按左+右+电源

Epson (爱普生) 投影机清零方法

  只适用灯架处有电阻的机器:在灯架处有一个小电阻(清零用的),只要把机器中相对应的4个小针短路一下就行了,这个会烦一点,且短路弄不好还会可能烧主板;

Toshiba(东芝) 投影机清零方法

  在不接电源下按电源+菜单+确定+输入,按住不放接电源3秒钟,适用780以前所有的机器;

Philips(飞利浦) 投影机清零方法

  开机中,菜单中选择灯泡时间栏,按投影机上的OK键3秒

SANYO(三洋)、EIKI(爱其)、Canon(佳能)投影机清零方法

  全部在菜单中,有LAMP字样这栏,全部是YES;

PLUS(普乐士) 投影机清零方法

  适用机型:PLUS U2-811/U2-815/U2-815C/U2-1110/U2-1130/U2-X1130C/U2-1150.在1100个小时内清零:菜单选到时间上、按遥控器上ON(8秒钟左右);使用1100小时后,无法开机状态下,直接按遥控器上ON(25秒左右)。

  适用机型:PLUSU3-810SFC/U3-1080SFC/U3-810WZC/U3-1080WZC/U2-X200UC/4-161/U4-121/V-1080C/V-807C/V-1100C/U2-850/U2-1500/U2-850W/U2-1500W/U5-121/U5-162.菜单里灯泡定时器清零

INFOCUS(富可视)、ASK(美投神) 、Proxima(宝施玛)、IBM投影机清零方法

  一般的是在菜单里清.富可视500/530 在开机下,按菜单+音量减3秒钟,后打开菜单看看有没有清,如没有可以多试几次;IBM是INFOCUS代工的,参考INFOCUS

SHARP(夏普) 投影机清零方法

  夏普视频机(PN200/300/500/C10等)灯泡时间清零,待机下按住“音量 减”+“选择下”,后开机;夏普100S/00X/200/220等,投影机灯泡清零方法,待机下按住—、+、AUTOSYNC三个键,后开机;

  注意:SHARP后面出来的机器(2004年新款)不要随意清零,清了零的话就要更换灯泡,不然这个灯在200小时左右就会报废了。

1.夏普视频机(PN200300500C10等)灯泡时间清零,待机下按住“音量减”+“选择下”,后开机;夏普100S00X200220等.

2.投影机灯泡清零方法,待机下按住—、+、AUTOSYNC三个键后开机 适用机型PN300、PN500C10…清零:音量下键+节目下键+ENTER+ON

夏普多媒体机  300S、X  NV6、P10…  清零:右键+下键+ENTER+ON(待机状态)

3.注意:SHARP后面出来的机器2004年新款不要随意清零,清了零的话就要更换灯泡,不然这个灯在200小时左右就会报废。

3、SONY (索尼) 投影机清零方法
RESES+左+右+确定(适用索尼大部分机型)。
4、Panasonic (松下) 投影机的清零方法
先按“MENU”找到灯泡使用时间,再按“ENTER”三秒,出现“POWER OFF”后,关掉电源重新启动OK!
5、SANYO(三洋) 投影机清零方法
全部在菜单中,有LAMP字样这栏,全部是YES。
6、Hitachi(日立) 投影机清零方法
开机中,按RESET健3秒,出现时间对话,选择“0”就OK了。
7、NEC(日电) 投影机清零方法
830/840/850/440等系列时间到的话会出现二个指示灯亮,包括LAMP指示灯,清零方法是待机下按遥控器OFF健20秒左右,在遥控器底部有一个耳机插口,如果有线的话可连接到投影机的遥控器输入口,这样清零会方便一点。
8、Mitsubishi (三菱) 投影机清零方法
在待机下按左+右+电源。
9、Epson (爱普生) 投影机清零方法
爱普生投影机清零方法(只适用灯架处有电阻)的机器,在灯架处有一个小电阻(清零用的),只要把机器中相对应的4个小针短路一下就行了,这个会烦一点,且短路弄不好还会可能烧主板

在多媒体教学中,投影机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设备。如何使投影机更好地运行,是我们在多媒体设备维护中首要考虑的问题。为了能准确获得投影灯泡使用总时间,需要在更换投影灯泡时,对投影机进行清零工作,使其重新记时,否则新灯泡按老时间计算很容易老化。
为提高工作绩效,我部人员在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查阅了大量资料,总结出如下投影机清零方法,希望能对中心以后的工作有所帮助。

1、PLUS(普乐士) 投影机清零方法
型号:PLUS U2-811 U2-815 U2-815CU2-1110 U2-1130 U2-X1130CU2-1150 ,灯泡在1100个小时内清零菜单选到时间上,按遥控器上“ON”8秒钟左右。使用1100小时后无法开机状态下直接按遥控器上“ON”25秒左右 。
型号:PLUS U3-810SFC U3-1080SFC U3-810WZC U3-1080WZC U2-X200UC U4-121 、V-1080CV-807C V-1100C U2-850 U2-1500 U2-850W U2-1500WU5-121 U5-162 ,菜单里灯泡定时器清零。

2、Toshiba(东芝) 投影机清零方法
在不接电源下按电源+菜单+确定+输入,按住不放接电源3秒钟,适用780以前所有的机器。

1、SANYO(三洋)、EIKL(爱琪)、CANON(佳能)投影机清零方法:  全部在菜单中,有LAMP字样这栏全部按YES;   PLUS(普乐士)投影机清零方法   适用机型:PLUSU2-811/U2-815C/U2-110/U2-1130C/U2-1150在1100个小时内清零;   菜单选到时间上、按遥控器上ON(8秒钟左右);使用1100小时间后,无法开机状态下,直接按遥控器上ON(25秒左右)   适用机型:U3-810SFC/U3-1080SFC/U3-810WZC/U3-1080WZC/U2-X200UC/U4-161/U4-121/V-1080C/V-807C/V-1100C/U2-850/U2-1500W/U5- 121/U5-162菜单里灯泡定时器清零2、INFOCUS(富可视)、ASK(美投神)、PROXIMA(宝施玛)、IBM投影机清零方法   在菜单里清,富可视500/530在开机下,按菜单+音量减3秒钟,后打开菜单看看有没有消,如没有可以多试几次,IBM是INFOCUS代工的,参 考INFOCUS3、SHARP(夏普)投影机清零方法   夏普视频机(PN200/300/500/C10等)灯泡时间清零,待机下按住“音量减”+“选择下”,后开机;夏普100S/00X/200/220等,投影机灯泡清 零方法,待机下按住—、+、AUTOSYNC三个键后开机 适用机型PN300、PN500\C10…清零:音量下键+节目下键+ENTER+ON   夏普多媒体机300S、X NV6、P10… 清零:右键+下键+ENTER+ON(待机状态)  注意:SHARP后面出来的机器2004年新款不要随意清零,清了零的话就要更换灯泡,不然这个灯在200小时左右就会报废。 4、日立 在开机内10分钟完成   A、按“RESET”或遥控“TIME”3秒,显示点灯泡时间。   B、在显示时间时按“RESET”或遥控MENUON。   C、用MENU左右键或DUSKPAD选 择“0”  索尼在待机状态,按下列顺序按。每个键按住的时间不能超过5秒(RESET→左键→右键→ENTER)5、松下592/392E清零:   按下右键5秒,显示RESET+关机键PT-L701E、U1SP1、XP1 清零:在时间菜单时按“ENTER”5秒+关机   三菱50、 51、 70、300、120。。。清零:右键+左键+POWER(SL25、XL30)SL1 清零:▲+▼+ENTER   飞利浦 清零:在灯泡时间菜单中按OK键3秒 6、NEC  (1) 440、540   A、MENU→MENU→BASIC→ADVANCE→OK  B、这时自动退回菜单   C、MENU→SETUP→PAGE3→DEARLAMP HOUR METER→NTER→OK   D、HEIMRONMATOW→PAGE4看时间   (2) 840、1040、1045、850、1050、1055  MENU→ROJECT OPTIONS→SETUP   ORIENTATIONFRONT FLOOR→OK→MENU 7、富可视530;   开机状态;VOLUME-与SOURCE 键,同时按5秒   340/350;开机状态:VOLUME-与MENU同时按5秒 8、明基:菜单上操作9、东芝   A、开机+菜单INPUT  B、开机+INPUT同时按住,在插电源

夏普投影机清零方法 SHARP投影机清零方法

夏普视频机(PN200/300/500/C10等)灯泡时间清零,待机下按住“音量 减”+“选择 下”,后开机;

夏普200/220等,投影机灯泡清零方法,待机下按住—、+、AUTOSYNC三个键,后开机;
CN450S  CN450X  CN500X  清零方法:在待机的状态下(不要开机)同时按投影机的;INPUT  ENTER UNDO  ON  3秒以上他自己就能开机。如果显示;灯泡100%就表明以清零;

AN100S  AN100X  AN120S  按住(在待机的状态下)投影机上的+和AUTO SYNC同时,按投影机上的ON和-钮如果显示LAMP0000H表明灯炮已经复位
sharp DLP投影机的清零:   待机状态时同时按“right”+“down”+“enter”+“power”即可;

SHARP NV21系列清零方式:不接电下,按方向的右,下,确定,一直按住接电后5秒;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保存起来啦,谢谢!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清呢。不是可以进入菜单里面清的吗  这得背多少了

网友(2021-04-22):
请问师傅,理光PJK110投影仪灯泡使用时间怎么清零呢?感谢指导

网友(2021-09-13):
很实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