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乐视x50air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20-03-26):
拆机通电测量电压没有5V,12V,24V电压不稳定,电解电压也不稳定,断开主板测量电压没有5V,12V电压正常。拔掉遥控面板故障依旧,请问大神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2020-09-09):
我的也是

网友:
哪位大神能解决一下

网友:
经常修到的故障就是电源初级给集成块供电的续流整流管性能不行了,贴片的,在线测不出来需代换。

网友(2022-08-12):
没有5v很正常,12v由dc转dc得到的5v,首先检查5v输出端有无明显对地短路,如果没有短路直接从主板12v供电插座pin针上飞根线到12v转5v的芯片供电端贴片电解电容正电压端即可!如果其它没有短路的地方基本都是开机电路中电阻、电容变质漏电导致触发三极管不导通,12v电压无法到达降压芯片供电端

网友(2023-01-16):
乐视X50 AIR开机黑屏无图像背光不亮能听到广告背景音乐,是逻辑板坏换逻辑板如果出现灰屏无图像有背光刷逻辑程序:方法拷贝letvDeviceAttrUpgrade918.ini 进U盘(FAT32格式) 开机 背景音乐停插U盘到电视机USB  电视机器会瞬间 重启  背光灯亮后拔掉就OK。
第二步如果开机有LOG 广告  LOGO  灰屏,这是不能进系统或者进系统桌面没有图像。要刷主板程序:方法LetvUpgrade._4K2K.bin文件直接复制到U盘根目录,插电视2.0usb口,注意有的2.0口在电视上顶。1方法1:待机状态下依次按遥控的3695待机键电视自动进入升级状态等待升级完成。如看网络,联网更新到最新版本。2方法2:如果有确定按键的机器,断电,按住电视上的确定按键(非遥控)不松手,插电,看见升级松开按键。升级状态:(指示灯闪,显示我不是台电视,有进度条)如升级始终不能完成,关机,待机状态依次按遥控的3692待机键,恢复下出厂设置。然后重新升级

OK  OK机器完全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