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LED32F1100CF 开机一会就关机

楼主(2020-03-26):
故障现象  用户说开机一会  电视一发热就关机 经试机 关机之后量电源12V在闪  凉一会再开电压在13V   用电吹风一吹电源12V就闪,说明电源里有热稳定性差的原件 ,根据经验应该在稳压部分,凉的时候量所有电阻,和热的时候电阻比较没什么变化,后来找到图纸看到电源电压是12.2V  现在是13V 于是顺藤摸瓜找到光耦NW950二极管正端这边电压为2V左右  12V到这中间就一个 1K的电阻  电阻不坏  通过分析  应该是光耦或光耦后端 不受控制   光耦后边直接电源块稳压脚到地,怀疑光耦有问题  电烙铁给光耦加一下热  果然电源12V闪了   换掉光耦后测量光耦二极管这边正极电压在10V  13v降为12v  用吹风机加热也没问题了  正常修复。

网友:
这是空调论坛,兄弟,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
楼主你连看都没看,走错板块了

网友:
谢谢分享,版主会帮你调。。

楼主:
哈哈   打开就发帖了  没发现在什么板块  以后注意

网友:
哈哈,快快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