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ek2150gk压缩机有什么代换型号吗?

楼主(2020-03-27):
工作台冰柜用的,冷冻。

网友:
NEK2150GK,制冷剂:R404a,电源电压:220-240V,50Hz,马力:1/2+ HP
冷凝温度45°C
蒸发温度        制冷量+/-5%        能耗+/-5%        现在能效+/-5%        气体流速+/-5%        能效+/-7%
°C        (kcal/h)        (W)        (Btu/h)        (W)        (A)        (kg/h)        (kcal/Wh)        (W/W)        (Btu/Wh)
-40        201        234        798        307        2.77        6.21        0.66        0.76        2.60
-35        270        314        1.071        358        2.88        8.38        0.75        0.88        2.99
-30        352        410        1.398        410        3.01        10.97        0.86        1.00        3.41
-25        450        523        1.786        464        3.17        14.08        0.97        1.13        3.85
-20        565        657        2.243        520        3.34        17.79        1.09        1.26        4.31
-15        700        814        2.776        580        3.55        22.18        1.21        1.40        4.79
-10        855        994        3.393        643        3.78        27.33        1.33        1.55        5.27

网友:
这压缩机 360  w

网友:
东贝K375CZ 134冰种

网友:
NEK2150GK由型号可知是第二代低背压压缩机,制冷量50*10^1=500kcal/h=580w,东贝K375CZ制冷量才375W,代不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有代换吗?

楼主:
请问大师们,能用qd128h或142h吗?蒸发器是风冷的。

网友:
这种台面多数R404a的,建议还是换原装的吧,这么大的压缩机不便宜,不像冰箱的,压缩机一大堆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们,能用qd128h或142h吗?蒸发器是风冷的。

太小了,WQ15HF(QD153H)或是K375CZ都有点勉强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只有找原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