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一直进水,新手求助怎么修

楼主(2020-04-03):
洗衣机是TCL XQB55-36SP,按一下电源就一直进水,此时并没有按启动,再按一下电源,洗衣机就停止进水了。洗衣机能正常洗涤,但就是一直进水,连脱水的时候还在进水,只要关了电源才会停止进水。主板坏了?进水电磁阀坏了?

砾石 -1 新注册,不是用户才怪

楼主:
【已修好】打开电源,洗衣机一直进水,关闭电源可以停...

打开电源就一直进水,可以正常洗涤,脱水,但就是一直在进水,关闭电源水会停。
坛子里面的好心人不少,可能就可控硅坏了,在大师们的知道下,我就换了一个电脑板就好了,在此特别感谢!
本来一直纠结到底进水阀要不要一起换,但没来得及买,这不就电脑板到了,我就赌一把,直接换上,现在正常洗没问题,后面会不会继续烧掉就不知道了。

楼主:
二手的向个人淘回来还没开始用呢,搬了一公里的路,现在人家都说我弄坏的,fa/票也不帮找给我,只能自己修,第一次进这个论坛求助

网友A:
主板坏了.............

网友B:
一看就是电脑板有问题,看一下控制进水阀的可控硅。

网友:
就是电脑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电脑板有问题,看一下控制进水阀的可控硅。

谢谢,怎么看可控硅呢,还没修过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了.............

是不是进水阀和电脑板都要一起换了呀,有百度到说是进水阀坏了引起电脑板烧了,两个都要一起换掉,谢谢!

楼主:
谢谢,淘宝上看卖家宝贝页面说电脑板和进水阀要一起换,说是进水阀坏了引起电脑板坏的

网友:
正常来说一起换更保险,你量下进水阀是不是4.7K左右,反正进水阀又不值钱,我碰到过没量进水阀,刚换主板,可控硅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坏了.............

说的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的向个人淘回来还没开始用呢,搬了一公里的路,现在人家都说我弄坏的,fa/票也不帮找给我,只能自己修 ...

水位传感器,主板,进水阀都测量检查一下啊。

网友:
一起换吧,比较保险

网友:
电脑板还是进水堵了,一点点拆

网友:
电脑板坏了。。

网友C:
可控硅击穿,换可控硅能解决问题,我遇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击穿,换可控硅能解决问题,我遇过

谢谢,要焊接吧?我估计不会操作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D:
你买的时候不试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时候不试机吗?

我就按了一下电源,看着没问题。就搬走了。

网友E:
可控硅坏了,击穿短路,换一个可控硅,测进水阀阻值,没必要换板,可控硅旧板多的是

网友:
小软管掉了,看看地下湿没湿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坏了,击穿短路,换一个可控硅,测进水阀阻值,没必要换板,可控硅旧板多的是 ...

不会弄可控硅,已经把主板拆下来了,都不知道哪个是可控硅

网友:
主板换换更健康

网友:
再买一台二手的或者更划算

网友:
先换简单的进水阀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电脑板有问题,看一下控制进水阀的可控硅。

说的是啊

网友F:
再怎么二手,回来坏了也可以退呀,买的时间没有说吗

网友:
洗衣机进水还能修理,脑进水就麻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怎么二手,回来坏了也可以退呀,买的时间没有说吗

咸鱼买的,人家不认了,说我搬运搞坏的。并且是咸鱼无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