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开机报冷凝水源不足

楼主(2020-04-03):
双峰水冷循环水机组停机,停机一天后初次开机报冷凝循环水不足,冷却塔水池满水,水泵运转就是没有压力,水泵调换过,机器是去年安装的,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水泵旋转方向对吗

网友:
也可能水循环系统进了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旋转方向对吗

水泵转向不错。循环水泵离水池大于有10米远,水泵的出水口没有安装止回阀。也就是水泵工作时因管路太长吸水量达不到而造成出水压力不够。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
管道堵塞   水泵选型  一般就这些问题吧?

网友:
二个方面,没压力时冷却塔水的情况?如果分水叶转也有水下的则是水流开关安装不到位,水档选用不当。如果没水的,泵是空转,则是水泵位置与排空问题。水泵的扬程、流量也不知道对否。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楼主:
看看厂家施工是否准确?冷却循环水泵距水池有20米,没有安装过滤器和止回阀,开机在规定时间里没有水才来显示系统水源不足。

网友(2020-06-25):
只要水泵正常 泵一工作马上有水的 查水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