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的维修

楼主(2020-04-03):
维修电脑的朋友拿来长城300的电源,打开没看见烧的痕迹,估计毛病不大吧。先测待机电源的IC  EM311Z的2脚是供电的,有8v左右的电压而且在晃动的,这样应该是保护了,5V电源没几样东西啊,二极管好,测到431的2 3脚短路了,换了后检测其他没问题了。

431短路

431短路

接12vled灯做负载

接12vled灯做负载

网友:
修好就好

网友:
又赚钱了

网友:
又赚钱了。

网友:
恭喜!这样旧电源能派上用场了。

网友:
这东东太TM脏,没有专业除尘设备我是不敢打开啊

网友:
一顿猪肉钱又有了。

网友:
旧电源店里太多了,真的懒的修

网友:
速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