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利水冷却水机加氟口在哪里?

楼主(2020-04-04):
这台开利的水冷却水机组加氟口在哪里?刚刚接触。

网友A:
按图示位置旋开任意一个堵头,装上相应的双丝接头连接加液管即可。
下面为该多用阀的启闭状态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示位置旋开任意一个堵头,装上相应的双丝接头连接加液管即可。
下面为该多用阀的启闭状态示意图:

谢谢荣版主的解答,后来我从低压表出加注的,正好此处有截止阀。工厂任务急,是做口罩无纺布的机器,不能停。

网友:
是的,维修本就是应该活学活用!

网友(2020-06-25):
低压表 那里管子太小了 加氟费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