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焊机这个小电容

楼主(2020-04-04):
各位老师好!看看焊机这个小电容。炸了,但是焊机可以使用,是不是这样用会炸管?

网友A:
昂提电容,看他两头连的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昂提电容,看他两头连的哪里

安规电容

网友:
2kv220-680pf的电容,还是换了吧

网友:
估计是高压小容量

网友:
吸收电容应该2千伏以上几百PF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上

网友:
保护焊,吸收回路的,有就照样换上为好,高电奢小容量电容。

网友:
各种小开关电源板上有的是,拆一个换上就是。

网友:
还是换一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