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电磁炉开机显示E0

楼主(2020-04-04):
一台九阳电磁炉,开机显示窗显示:E0,不工作,检查25N120正常,为了验证代换了一只,还是出E0,检查了几个大电阻,也没有排除故障,查资料这故障还真不少,但是与资料介绍的故障原因我都检查了,开机始终显示E0

网友:
检查8脚电压

网友:
有没有放上了合格的锅头

网友:
检查8脚相连阻、容元件。

网友:
开机就显示e0,基本上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
E0范围最大,内部线路故障,要有耐心

网友:
显示Eo而且报警好修,就怕不报警

网友:
查330K电阻

网友:
E0基本是同步电路橙橙黄有阻变。

网友:
以前处理过一个电磁炉就是换了那个330k电阻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