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机没有虚拟墙的功能,想自己改装

楼主(2020-04-05):
自用的扫地机没有虚拟墙,想限制打扫区域不太方便。原本想利用它的防跌落设计,在地板上贴上黑色胶带,以为可以骗过底部的红外传感器,让它误以为是悬崖而转向。可是实际测试,扫地机能检测到台阶边缘自动转向,可是对于黑色胶带,却依然直接驶过,加宽到十几厘米宽都不行。按理黑色胶带无法反射红外信号,应该可以模拟悬崖触发机子转向才对。买来某些品牌扫地机的虚拟墙磁条,贴地板上,一样无法阻止扫地机通过,估计是我的机子内部没有霍尔传感器来检测磁条。计划加装上霍尔传感器来实现,大伙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案?还是比较倾向利用防跌落传感器来实现。就是搞不懂为什么黑色胶带还是一样不能阻止,难道黑色胶带反射的红外线强度依然太高?

网友A:
反射原理,想想隐形机怎么隐形的。

设置三角形边界试试。
          0
       0     0
     0 0 0 0 0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原理,想想隐形机怎么隐形的。

设置三角形边界试试。

什么意思?你是说底下不只是前面,还有左右那两组红外在检测跌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你是说底下不只是前面,还有左右那两组红外在检测跌落吗?

让底下的红外线反射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底下的红外线反射不回来

我就是这么想,所以贴上黑胶带在地板上,不过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想,所以贴上黑胶带在地板上,不过还是一样。

黑胶带一样会反射红外线。试试减小红外线强度。

我的意思是在地板上设置斜面隔离带,高度得试验决定。不过会高出地板,而且磨花后可能会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胶带一样会反射红外线。试试减小红外线强度。

我的意思是在地板上设置斜面隔离带,高度得试 ...

我试试减小红外强度看看。设置斜面不太方便,店面用的,出入人太多,难免划伤

网友:
先试试放在镜子上有没有用,有用就贴镜面胶带,没用就搬个几十块板砖,做个实体墙吧

网友(2022-01-05):
用半透明不干胶贴在离地传感器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