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5n91aa 开机后屏幕一直闪,还有干扰

楼主(2020-04-06):
蓝屏状态看起来正常,字符那有干扰,AV转胎屏幕颜色一直闪,一会儿黄一会儿绿,有时又正常点,测+b130v,场块+-12.5v,视放180v,三枪也正常工作,大面积补焊也没效果,以为是颜色闪以为是视放板,测电压均正常,求各位师傅给点维修思路,是不是显像管问题?

网友:
创维电视机难搞,,

网友A:
检查一下高压帽,清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高压帽,清干净

高压帽换了

网友B:
     看字符是P系列机芯,(4P36)即飞利浦单片机。此机芯特点是电路是通过显像管暗电流检测(IK)自动平衡,当加速极电压变化时白平衡会随之变化,引起彩色偏色变化。

     如果有横线/带彩色突变一般是视放管漏电造成的。

网友C:
三枪正常工作,那三枪工作电压正常吗?有没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枪正常工作,那三枪工作电压正常吗?有没有波动?

没有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字符是P系列机芯,(4P36)即飞利浦单片机。此机芯特点是电路是通过显像管暗电流检测(IK)自动平衡 ...

就是横线带彩色突变

网友D:
暗电流检测的量三枪电压没有意义,看看加速极电压是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暗电流检测的量三枪电压没有意义,看看加速极电压是多少吧?

200多,具体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