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爾冰箱三門bcd-215冷凍室有時-18度有時6度也不制冷,冷藏室和中溫室正常

楼主(2020-04-06):
海尔主板已經更換但冷凍室有時-18有時5度也不制冷故障沒解決,所有傳感器常溫測試都是5k,請救各位老師什麼問題,是否需要更換什麼零件,謝謝大家

楼主:
有师傅邦忙嗎

网友:
是否变频机?

网友:
是否动了系统有冰堵?传感器20度3k左右。

网友:
整体的维修经过详细说一下,修过哪里,换过那些件,要详细

楼主:
只是換過電源板,冷凍室降到-18度,結冰、但有时顯示屏從-18度升至-2度,非常不稳定

楼主:
传感器常溫下5k

楼主:
換電源板后能將一碗水結成冰,但冷凍室溫度顯示有時-2度~-18度之間變化

网友:
按楼主所述、好像是冷冻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
冷冻室有时硬冰有时是冰水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同样的问题,海尔3门

网友:
压缩机能自动开停吗?

楼主:
压縮機能開停

楼主:
压縮机能开/停

楼主:
有沒師傅修过類似故障麻煩分享一下非常感謝

网友:
有没有可能化霜加热管粘连了

楼主:
直冷式應該无化箱加熱管吧

网友:
我的一样,我感觉是冰堵,,准备分段打压试试

网友(2020-05-13):
找出原因了么,我这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