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调试] 长虹58UI液晶电视换二手主板成左右两幅画面求助,

楼主(2020-04-07):
一台长虹液晶电视58UI画面是左各一幅,修好电源,换了主板就成这样了。如何退回,变成一幅画面。请高手指导,先谢谢了。

楼主:
我本人认为是设置问题。就不知道用如何退回,因为这机子主板是在碎屏机上取下的,原用户屏左边坏了,右边好的,不知道是不是调整为双画面看。

网友:
软件与屏不配。

网友:
屏参不对

网友:
再继续换主板,屏参不对

网友:
屏参不对,我碰到过。

楼主:
楼上说的都是对,主板配屏不对,两个主板一模一样,就是各配的屏不一样。

网友:
屏参不对,进总线能调最好,不能调刷数据。

网友:
菜单+0816吧?

网友:
就是屏参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