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c21-rt2160电磁炉触摸不灵敏

楼主(2020-04-07):
哪位朋友搞过这个电磁炉的触摸不灵敏的故障,

网友:
上次看到有老师分享过,记不清了,好像是跟触摸电极有关的二极管。你看看背面是不是有贴片二极管?还有这些发光二极管也有嫌疑。

网友:
清洁面板试试

网友:
把触摸板上的点解电容加大容量,

网友:
本版块关于电磁炉触摸键不灵的案例很多,其各有千秋,自己搜索一下作参考。

网友:
故障一样,起因很多,耐心排雷

网友A:
这个电磁炉要盖上盖子才触摸的起。。用改刀那些不能感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磁炉要盖上盖子才触摸的起。。用改刀那些不能感应。。

有此一说!

网友:
触摸板上,贴片元件或发光二极管漏电,

网友:
是个老大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