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盘这种展示柜,求指导

楼主(2020-04-07):
上面冷藏两层,冷藏第一层盘两横冷藏第二层盘四横行吗?最下面冷冻不知道盘多少了,是用6的管还是用8的管,求大师指导。

网友A:
6个管,第一层4道,二层6道,三层建议给用户说效果不太好,变冷藏!要想达到软冷冻需要盘很多管子!!!

网友:
五花八门,这种我还没盘过管,只换过压缩机和风机,看着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管,第一层4道,二层6道,三层建议给用户说效果不太好,变冷藏!要想达到软冷冻需要盘很多管子!!! ...

大师,按照你的方法盘的,温控探头在最下面冷冻这一层,压缩机是不是就不会停机了,如果不会停机了怎么搞?

网友B:
有现成的蒸发板卖的,买回来直接焊上去简单又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蒸发板卖的,买回来直接焊上去简单又美观。

我知道有那中板,现在不会停机,有办法没,外接个冰箱知音可以吗?

网友:
加个时间控制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