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TLM32V86K电视不开机

楼主(2020-04-07):
顾客送来一台海信TLM32V86K电视,说是在观看时突然关机,然后再也开不开了。拆机后上电试机,测量SW=1.49V,5VS=5V,BLO=0V,BLA=0V,5VM=0V,触摸感应按键,按键的指示灯亮。请问各位师傅,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是电源板还是主板问题呢?愁人,我也猜不准。有请楼下各位大仙。

网友A:
不好说,这个要细细测量才能知道。大概,可能,也许是主板。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没有开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这个要细细测量才能知道。大概,可能,也许是主板。

请问师傅还需要测量哪些地方?

网友B:
开机信号,STBY-ON

网友:
电源的问题,好好查。

网友:
我押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信号,STBY-ON

你好,师傅!

此机没有标出STBY-ON.

网友:
测电源输出端子P_ON有开机电压3.3伏没?没有此电压说明主板没有开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