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长虹32710屏代换TCL32F1680B屏

楼主(2020-04-07):
一台TCL32F1680B碎屏,声音和亮度都正常,一台挺新的电视,这样拆了太可惜了,手里有几个LCD的电视,屏是好的,正好有空换上试试,长虹32710,后壳没了,主板没了,灯管也旧得发黑了,只有面板是好的,就用它了。把TCL的碎屏拆下,将长虹屏往上安,有一点大,用角磨机将边框磨大,轻松将屏装好,用万能板连接LVDS线,翻来翻去也找不到相当的,才想到查屏参,AUO T315XW03,12v供电,1366*768分辨率,单8的屏4对信号线,1对时钟线,看看原机LVDS线,竟然完全一样!看看供电脚一模一样,其余都是信号线,小电压,差了也没什么,直接插上开机,完全一样蓝屏正常,TCL屏保图标正常。接上信号,简直就是新电视!

楼主:
TCL32F1680B也是1366*768分辨率,12v供电,单8屏,5对线

网友A:
能把俩屏详细型号写出来就能派上用场。相同型号的的电视机屏不尽相同

网友:
恭喜换屏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俩屏详细型号写出来就能派上用场。相同型号的的电视机屏不尽相同

长虹32710屏型号是AUO T315XW03         TCL1680B屏型号是LVW320CSOT (屏边板型号MT3151A05-5-X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