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LED32F1100B红灯亮开机无反应

楼主(2020-04-07):
康佳LED32F1100B红色指示灯亮,遥控和手动开机均无反应。测3个小稳压快,一个1.8V,另两个3.3V。存储块也有3.3V。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进一步检查?

网友:
那就干一下软件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电源的问题

网友:
32吋与软件的关系不大,主要查电源……!

网友:
测试一下主芯片的晶振,是否起振了。

网友:
先刷下机看看。

网友:
找师傅看看吧

网友:
  1.2V也应该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