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低压低

楼主(2020-04-08):
前天按了一个冷库,8p机组70平方冷凝器,5号阀芯丹弗斯膨胀阀,用铝排管32的168米,库体是3.1*7.2*2.6,10公分冷库板,空库降温还行40分钟降到零下20度,就是低压压力低点,接近0了,请问是一路的原因吗?分成两路低压会怎么样?

网友:
什么制冷剂也不说,库温具体多少?此库温下的低压压力具体是多少?必须要提供准确地工况数据!!!

楼主:
r22制冷剂,冷库温度零下20度时,低压压力在0.3mps,回气安装有气分,霜回到压缩机回气阀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r22制冷剂,冷库温度零下20度时,低压压力在0.3mps,回气安装有气分,霜回到压缩机回气阀门 ...

不得了,我不用去换算,看了你的帖子就无语了,-20度时的蒸发温度为-25度,对应R22的压力为0.101MPa表压,再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低压压力最多也只能在0.08MPa表压。你告知的低压是0.3MPa,对应的温度是-6~-7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