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足浴盆的师傅吗?

楼主(2020-04-08):
用户送修一台足浴盆通电后没有反应,检查电源已经输入到显示板,发现两只标号为ZD1  ZD2的稳压管击穿,但是上面没有任何标识,不知道用什么代换,特请教师傅们,感谢

楼主:
圈中的两只

网友:
坛友都没修过与你一样的足浴盘。因为牌子五花八门。
但电源万变不离其中。
开关电源的、阻容的、变压器的!
你只拍这面分析个毛线呀。
看样子估计会是阻容降压的。因为变压器不会用这么多稳压二极。开关电源会用到稳压二极,但没看到电源芯片。所以判定是阻容的多。

网友:
看供电正常12v和5V

网友:
既然过来求助的,那肯定提供最详细、最检测、最全貌的各种照,,
连这个都这么吝啬?。。。

网友:
足浴盘高端大气上档次,五花八门

楼主:
顺着电路图是通往接收头的,还有一组通往盆底的一组黑线用热固胶封住了,不知道是不是温度探头?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是每年都要修几个,但是型号电路五花八门,也不记得哪路上的东西电参数,只是现分析现修,至于你说的稳压管参数,你可以顺着稳压管所在的线路查下大致供电多少而定稳压值范围。

网友:
这月修两个都是电压高芯片坏,

网友:
这电路板也太差劲了,,继电器12伏,芯片5伏,是不是击穿了2个?芯片基本就报废了,先外挂5伏试下芯片反应!正常再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