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请教变压器

楼主(2020-04-08):
手里有个灯具里的电源变压器,确定拆下时是正常的,我想确定它的输出入端,输出电压及功率,依网上所教,串上了15A的保险后接入220V市电,确定接入时断开了板上所有元件然而不论哪一端接入均爆了保险,故尔无法判断输出入端,不知道是为何?请高人指点。

网友:
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网教的?
发律师信去吧。
变压器有好多种。
工频的、高频的。
每种方法都不一样。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 怎么接的。

网友:
拆之前看看电路就知道是工频还是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另从磁芯可以区分这两种类型变压器。如果确定是升降压变压器量电阻也可确定初次级。

网友:
如果是高频的开关变压器,你把交流50赫兹的接进去,不烧才怪,先学习一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
灯具里用的八成是电子变压器,输入220伏交流电,输出是12伏高频交流电,不方便使用,不要研究了

楼主:
各位老师所言极是,那好象就是开关电源内的高频变压器,我非专业的,最近痴迷上了功放电路,玩呢。

网友:
基础知识不扎实,再回校补补脑吧

网友:
哈哈,串保险没有用,串灯泡才行

网友:
先确定变压器的类形,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