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一台先锋s270 大碟机偶尔加载不了显示u1 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08):
200金币

CD碟进去以后 看见托盘托起来CD 然后电机一直转的声音停止动作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11
我iPhone不能发视频 请大在哔哩哔哩看看视频
光头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加载不到位 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也加润滑油了在齿轮上面
https://b23.tv/BV1ea4y1x7aC

网友:
激光头可能该换了。

网友A:
主轴电机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电机看看有没有问题

主轴电机是哪个呢 是不是托盘的升降就是主轴电机呢 我感觉像主轴电机和托盘进出电机配合不好  显示u1就一直电机响 有几次越来越无力的响 最后机器保护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妹列举检测数据,
拿神马帮您分析。

惭愧啊哈哈 小白 自己玩的一台机器 上面有哔哩哔哩拍的视频 你帮忙看看视频分析一下
目前就是可以正常进出仓 偶尔大盘出不了仓拉一下就好 进仓以后看见托盘向上的动作 然后就听见电机响没有反应啦 一直重复 把机器立起来大碟居然正常能播啦 感觉就是托盘向上升不到位的感觉

楼主:
大家看看哔哩哔哩这个视频帮忙分析一下 用了几年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开关妹检查?

哪个开关呢 大约位置在哪里呢

楼主:
神了 今天把中间那个压盘条如图那个东西向下压了一下读CD正常了 但是ld偶尔还是不行 把机器立起来 前面板抬高ld也正常读啦 我估计还是皮带问题 加载不到位

楼主:
这个是叫定位开关吗

楼主:
立起来就正常了 平放CD没问题 大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