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50E6100不开机红绿灯交替闪烁

楼主(2020-04-08):
创维50E6100不开机指示灯红绿交替闪烁,查电源12v只有4.4V,PFC 388.5v判断电源板有问题,检查稳压电路正常,替换431和1716故障依旧,用外接12v试主板开机绿灯,灯条测试仪点上可以看到正常图片,判断电源板问题,修不了只好买个电源板坏了,板到了装上去试机故障依旧,联系卖板的,他说灯条有问题,灯条测试过3组电压一样,也可以点亮。于是换了一个板回来再试故障依旧,后来打开屏幕看灯条全部发黄了,这种板灯条保护了会把主板供电也拉低造成误判,希望同行注意。注:后来我  拔掉灯条插座可以正常开机绿灯亮。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维修技术

网友:
不是同行注意,尔是楼主提高水平

网友:
经典维修实例!

网友:
嘿嘿,你应该没注意看开机的瞬间背光会闪一下的。大多数是灯条问题。昨天才修了一台。

网友:
看看,又是点灯器惹事,造成浪费时间,我早就遇到过了。还是用新的灯条试试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