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l32k1a出现图像不清楚发绿怎么回事

楼主(2020-04-09):
图像出现这样怎么回事

网友:
清理屏线,还没效果 换逻辑板,

网友:
测试主板的信号排阻正常不?

网友A:
请各位师傅注意,清理屏线这种简单操作大家应该都会,而且清理屏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各位师傅注意,清理屏线这种简单操作大家应该都会,而且清理屏也不是万能的 ...

虽然不是万能,但是还是得排除一切可能(先简后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各位师傅注意,清理屏线这种简单操作大家应该都会,而且清理屏也不是万能的 ...

难道你修机子方法是先难后易?

网友:
检查主板与LVDS座子之间的通讯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修机子方法是先难后易?

如果故障怀疑与排线有关,那么任何一个搞修理的人都会先清理的。只是告诉你,人家既然在这里发帖求助,肯定不会是清理排线这么简单容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是万能,但是还是得排除一切可能(先简后难)

如果故障怀疑与排线有关,那么任何一个搞修理的人都会先清理的。只是告诉大家,人家既然在这里发帖求助,肯定不会是清理排线这么简单容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故障怀疑与排线有关,那么任何一个搞修理的人都会先清理的。只是告诉大家,人家既然在这里发帖求助, ...

我的观点和你相反。现在论坛上有好多人是伸手党,接到机器都不会开盖检查。而是发帖求助。甚至于不提供任何检测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