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格兰仕豆浆机

楼主(2020-04-09):
一台格兰仕豆浆机通电继电器自动吸合运转10秒左右停止,清洗/保温灯亮,一两秒后继电器开始断开吸合断开吸合,持续一分钟左右电机运转几秒停止继电器又开始断开吸合,一直重复,拆开后有些许水珠,但板都是做过防水处理,电吹风吹干后试机还是一样,之前因为这个故障已经换了主板和控制板,但用户用没一个月又是这样,有师傅遇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电容的问题,先检查那两个黄色电容,确定没问题在检查电解电容,一般来说电解电容容易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电容的问题,先检查那两个黄色电容,确定没问题在检查电解电容,一般来说电解电容容易漏电 ...

好的,谢谢,我去查查

网友:
正常   正常

网友:
查温度传感器

网友:
检查传感器,以及电路板是否是控制电路漏电。

网友:
里面有水珠会导致电路板漏电程序混乱无法正常工作,这种线路板这种防水做法是徒劳的,格兰仕是微波炉大王就做不好豆浆机这种东西,最基本的水封都弄不好,只会做微波炉

网友:
吹风机吹 按键  排线 线路板

网友:
先解决漏水问题,漏水不解决修好还会坏的。

网友:
豆浆机 这玩意没有啥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