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菱BCD-253WP3B三开门冰箱冷藏室不制冷

楼主(2020-04-09):
修一台美菱BCD-253WP3B三开门风冷无霜冰箱,冷冻室和软冷冻室制冷正常冷藏室不制冷,观察蒸发器上有不太多的冰霜,过段时间也可以自动化霜(手摸化霜加热丝是热的),但是化霜结束后蒸发器上还有少许冰霜,蒸发器风扇也转,冷藏风门也是打开的,冷藏室没有冷风吹出,奇怪的是如果把软冷冻室的门打开或者用电吹风把蒸发器上的余霜彻底融化,冷藏室出风口就有冷风吹出,冷藏室也就制冷了,不知故障到底在哪,望师傅们给指点指点!应该是只要蒸发器风扇转,风门打开冷藏室就应该有冷风吹出,不知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楼主:
请知道的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电脑控制的冰箱化霜也是7-8小时一次。不同的是靠电脑来记时。

网友A:
化霜不好的,有时把传感器,电脑版换了也不好的,查不出毛病,运行2到3个月、断一次电,好了、
有时多半年也没事**、、、至今还在用、修后2年了、、、故障时就是化霜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霜不好的,有时把传感器,电脑版换了也不好的,查不出毛病,运行2到3个月、断一次电,好了、
有时多半年 ...

有彻底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回风道堵塞,一般为冰堵,化霜不彻底,检查化霜传感器阻值。(灵魂画手,不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霜不好的,有时把传感器,电脑版换了也不好的,查不出毛病,运行2到3个月、断一次电,好了、
有时多半年 ...

深有体会!

网友:
把化霜传感器位置往上移点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彻底解决的办法吗

告诉客户,报警的时候停电化霜,设计缺陷、至今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