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小米电磁炉故障e12

楼主(2020-04-09):
小米电磁炉故障e12, 检测22欧,147k电阻均正常, igbt 下面热敏电阻180k 正常, 炉中心热敏2路 热敏 均为 380k 不知是否正常,但是加热后,阻值减少判断也为正常,但是开机后3秒左右还是现实e12故障,各个电压正常 18v 5v,真不知道那故障,希望有大神告知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
查故障代码

网友:
380k不正常吧?

网友:
看那些大电阻有没有变质的

网友:
三板斧还没用全

网友:
没碰到过380k的热敏电阻。有见过的吗?

网友A:
igbt  稳压管18v击穿,同时更换推动三极管y1 y2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  稳压管18v击穿,同时更换推动三极管y1 y2

谢谢查出来了,原来是igbt 后面的j9 稳压管出的问题,没有击穿,测量值偏大了,更换后问题解决,谢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igbt  稳压管18v击穿,同时更换推动三极管y1 y2

我遇到过,你说的对

网友:
我遇到过,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