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滚筒变频 报dc1

楼主(2020-04-09):
今天上门修一台三星滚筒变频 开机门锁显示锁闭,无法打开 ,报dc1,以为是门开关坏了 ,由于手上没有这种型号的门开关,拆下门开关测三线都不通 打算短接门开关试一下机 结果一开口就把变频板给烧了,直接不通电,记得好像是短接的2.3线,没办法只有拆下主板,送个专门维修洗衣机变频板的老师傅帮我修好 ,我修不了。过两天修好了 ,回来试机,也顺带个门锁,不是原装 ,换上试机,结果报dc,门锁不了,显示板也没锁标志,换上他原装的门锁 关机通电状态下,显示板门锁灯常亮,门锁上就无法在打开了,开机试机任何程序下启动都是排水电机 启动 一会停止,然后就没有任何动作,不进水,电机不转动,也不报代码,单脱水状态下,一样排水电机启动一会停止,电机不转,时间减,也无代码。按电源键关机,过一会洗衣机自己启动,排水电机启动,一会停止,报dc1。没办法了 又拆下来,顺便把线路也一起拆下来检查了,现在都还没找到原因,这台机器报价黄黑棕,真怕找不到问题 客户也失去信心了 ,他这个门锁有点不同,我怀疑原机门锁坏了,我拿过去的门锁应该型号不匹配,各位老师傅,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麻烦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这是变频图片

楼主:
就是这种门锁

楼主:
现在这一堆都还在这里放着的 过两天客户回来了给他装上试一下,在仔细测一下门开关的三根线,

楼主:
说错了 单脱水状态下 时间也不动 也没有动作

国强电修部 -5 以后发帖,一次编辑完再发出来!.

网友:
看你描述修理过程,你是乱来了。

网友:
我没修过这种机器;因为我们这还没这么高端的机器;但是从图片上来看;门锁有两个脚是交流220V;另一个是检测脚;我想说的是你都不知道检测脚接通时应该和哪个脚通断就敢短接;不烧才奇怪了.....这机器想搞明白就把原厂门锁小心拆开就知道该怎么接了;然后就可以模拟短接看到底是主板或者是门锁的问题了;至于你门锁你能不能无损拆开就看你的本事了.....

网友:
拆开门锁 看门锁结构,然后模拟门锁给电脑板信号,看正常不?

网友:
另外这机器感觉你维修思路就不对;从门锁原理上来说.门锁检测脚如果设计的不是太复杂的话;就是简单的通断状态;刚开始显示锁的时候;感觉你应该测量检测脚有没有电;如果有电我感觉应该是拔掉检测脚模拟而不是短接

楼主:
他这门锁有点特别 通电状态下 我测过门锁三根线都是七十伏电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