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冰柜怎么了?

楼主(2020-04-10):
美的BCD-311VEM,三年机子,原装系统没动过,铝管,开机一小时冷冻温度-10度左右的时候冷凝器不发热,温度开始回升,压缩机一直运转,电流保持0.79A左右,运转3小时左右压缩机过热保护,再一小时左右又开始制冷,一直这样重复这个过程。现在知道是堵了,冰堵还是脏堵,堵了压缩机电流应该下降才对呀,这个电流却不降一直运转至热保?

网友:
应该是冰堵,更换铝管。

网友:
冰堵哦!系统存在泄漏了,吸进了水分所致。
脏堵不会自行恢复的。

网友:
打压检漏

网友:
蒸发器漏了

网友:
冰堵了,蒸发器吸水进系统了,典型的蒸发器泄露表现

网友:
内漏吸入水份引起的冰堵,当制冷至一定成度时就堵了,这时凝器也不发热了,压机电流相对来说就大了点过热保护,等温度回升解冻又制冷好了,....最好盘内管一次性修好,如果临时使用再吹一下管路,换过滤器后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肯定内漏

网友:
3年不一定蒸发器坏哦,打压试试露着的各焊点    接头。

网友:
赞同专家们建议

网友:
冰堵建议打压试漏

网友:
冰堵与脏堵最大的区别在于,冰堵会随温度而变化。

网友:
典型内漏!!

网友:
开系统,分段打压很快就有结果!

网友:
3年就漏了? 楼主的描述是冰堵了,时间到了冰化了就能继续制冷

网友:
建议打压试漏

网友:
这是冰箱,不是空调,内漏电流只会大